台达触摸屏DOP-B与C2000系列变频器

楼主(2016-07-06):
台达触摸屏DOP-B怎么才能直接控制变频器C2000的频率和启停

网友A(2017-06-22):
首先要看变频器手册上参数地址 然后在人机里面写入即可

网友B(2017-08-25):
台达HMI有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驱动,编写元件的时候选择变频器对应的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