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伺服驱动器维修实战经验分享!

楼主(2016-07-06):
  伺服驱动器(servo drives)又称为“伺服控制器”、“伺服放大器”,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一种控制器,其作用类似于变频器作用于普通交流马达,属于伺服系统的一部分,主要应用于高精度的定位系统。一般是通过位置、速度和力矩三种方式对伺服马达进行控制,实现高精度的传动系统定位,目前是传动技术的高端产品。其广泛应用于注塑机领域、纺织机械、包装机械、数控机床领域等。

  但是在使用或调试的过程中,我们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在本期专题中, 我们将针对伺服驱动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和相关的维修经验展开探讨,希望众网友积极参与,踊跃发言。 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宝贵的经验和gongkong坛友们一起分享吧。欢迎来拍砖~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实战经验分享”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运动控制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servo.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各个品牌伺服驱动器的常见故障、维护经验等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常见故障#+安川伺服驱动器常见故障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年7月25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不错的活动,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啊

网友B:
活动很给力,都来参与一下啊!

网友C:
活动不错,过来参与啦

#常见故障#+西门子交流伺服驱动器报警E-A515

西门子交流伺服驱动器报警E-A515,而报警意思是,在功率模块的散热槽的感温电阻检测到功率单元的温度超过设定阈值,为了防止功率模块被热损坏,在检测到报警二十秒后,驱动器将关闭,

以下几点排除方法供参考:

1.增大电器柜的空气流量,让功率单元迅速散热,
2.如果报警是在加工过程中出现,注意避免频繁的加速和刹车动作,
3.如果是新改造的设备,注意功率模块的选型,如果,所选型的模块的功率或额定电流小于负载的额定电流,就会出现驱动器报E-A515,即模块温度超限报警,
如果是成熟设备,此项忽略,仅供参考,
4.注意,工作环境温度是否太高,我曾遇到有的厂房环境温度高,尤其在三伏天,而且,电器柜又未加装冷气机空调,结果,机床频繁报警“EA-515”,将电器柜打开后,用大风扇直吹,就解决了,楼主可以试一下,
5.如果以上正常,则功率模块的散热风扇损坏或者叶片被灰尘、油渍堵住,将功率模块拆卸下来,注意在背面散热块的底部,有两个8cmX8cmX4cm的散热风扇,规格:电压直流+24V,
清除掉叶片上的灰尘、油渍,同时将功率模块背面散热块也要打扫干净,将风扇装回原位,注意安装方向,再试机,故障应排除,如果仍报警,则风扇彻底损坏,建议更换即可。

网友D:
Faunic 数控交流伺服驱动系统故障维修经验总结

FANUC 0T数控系统工作数小时后出现剧烈振动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采用FANUC 0T数控系统的数控车床,开机时全部动作正常,伺服进给系统高速运动平稳、低速无爬行。加工的零件精度全部达到要求。当机床正常工作5~7h后(时间不定),Z轴出现剧烈振荡,CNC报警,机床无法正常工作。这时,即使关机再起动,只要手动或自动移动Z轴,在所有速度范围内,都发生剧烈振荡。但是,如果关机时间足够长(如:第二天开机),机床又可以正常工作5~7h,并再次出现以上故障,如此周期性重复。

        分析与处理过程:该机床X、Z分别采用FANUC 5、10型AC伺服电动机驱动,主轴采用FANUC 8S AC主轴驱动,机床带液压夹具、液压尾架和15把刀的自动换刀装置,全封闭防护,自动排屑。因此,控制线路设计比较复杂,机床功能较强。

        根据以上故障现象,首先从大的方面考虑,分析可能的原因不外乎机械、电气两个方面。在机械方面,可能是由于贴塑导轨的热变形、脱胶,滚珠丝杠、丝杠轴承的局部损坏或调整不当等原因引起的非均匀性负载变化,导致进给系统的不稳定。在电气方面,可能是由于某个元器件的参数变化,引起系统的动态性改变,导致系统的不稳定等等。

        鉴于本机床采用的是半闭环伺服系统。为了分清原因,维修的第一步是松开Z轴伺服电动机和滚珠丝杠之间的机械联接,在Z轴无负载的情况下,运行加工程序,以区分机械、电气故障。经试验发现:故障仍然存在,但发生故障的时间有所延长。因此,可以确认故障为电气原因,并且和负载大小或温升有关。

        由于数控机床伺服进给系统包含了CN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动机等三大部分,为了进一步分清原因,维修的第二步是将CNC的X轴和Z轴的速度给定和位置反馈互换(CNC的M6与M8、M7与M9互换),即:利用CNC的X轴指令控制机床的Z轴伺服和电动机运动,CNC的Z轴指令控制机床的X轴伺服和电动机运动,以判别故障发生在CNC或伺服。经更换发现,此时CNC的Z轴(带X轴伺服及电动机)运动正常,但X轴(带Z轴伺服及电动机)运动时出现振荡。据此,可以确认故障在Z轴伺服驱动或伺服电动机上。

网友E:
资料准备中。。。。。。。

网友F:
安川伺服电机负载惯量调试过程中老是出现过载报警,导致伺服电机主电源跳闸!后来发现是速度太高的原因

楼主:
回复内容:楼主可以详细的写一下故障原因,有奖励的哦

引用 网友F:
安川伺服电机负载惯量调试过程中老是出现过载报警,导致伺...

网友F: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活动

网友F:
伺服要使用好还是很不容易的,经验很重要

楼主:
回复内容:欢迎楼主分享自己的干货

引用 网友F:
伺服要使用好还是很不容易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G:
积极参加,马上发帖

网友H:
伺服驱动器维修实战经验分享:英国CT DIGITAX DB420低速抖动案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7/680396_1.shtml

网友I:
没有维修过伺服驱动器,讲两个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吧:

1、一个设备上用了三个不同型号的安川伺服电机,第一次使用安川伺服,通电后其中两个啸叫严重,就咨询供应商,供应商说可能刚性没调整好,于是拿来说明说,重新调整刚性,重新断电上电,啸叫解除。

1、伺服默认增益免调整功能,若出现“吱吱”异响,需要进一步调整

增益

2PN1700位改成0,使免调整功能无效,手动调节增益参数才有效;

2、增益参数主要是PN100PN101PN102PN103401

APN100PN102越大刚性越强,PN101越大刚性越小;

BPN103是转动惯量比,若丝杆负载用软件计算即可;若皮带负载,软件有可能计算不出惯量比(计算时出错),手动调大,调到电机刚好没有发出异响为止;

CPN401默认100,若丝杠负载,一般不用调;若皮带负载,PN401调小,调到电机刚好没有异响为止;

DPN103调大、PN40调小都会增加刚性,都有可能导致电机异响,调小PN100\PN102 、调大PN101都会消除异响;

E、若丝杆负载,有“吱吱异响”,则将PN100PN102调小,PN102PN100大几十或100PN101调到1300-2500PN103调小,每次调数值10PN401调大、每次数值10

2、调试好的设备出货现场,需要将马达线和动力线拆除,分开运送,到现场组装完毕通电后未见异常,然而一个轴动作的时候会报错A.100,依据错误代码查手册,判断可能是动力线接错,拆开接头(我们一般都会把东西先用电工胶布包起来,安全考虑)一看,果然是uvw和地线没有一一对应,重新拔插上电后问题得以解决!

网友J:
台达PLC控制2台步科伺服电机,触摸屏是维纶的。只要伺服驱动器一上电,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就中断,经判断属于电磁干扰(驱动器输出线散发的)。驱动器是110V供电的情况还好些,3天出现几次,220V供电的就完啦:全天候24小时干扰。

后来我将1.触摸屏的通讯口地接控制柜上,2.驱动器的地引到了另一台设备的机壳上,干扰就基本解决了。(我那里没法做接地线)3.最后,驱动器的输出线采用屏蔽(屏蔽层不接地)。干扰算是彻底解决了。

楼主:
回复内容:张工,可以详细写写,有奖品的哦

引用 网友J:
台达PLC控制2台步科伺服电机,触摸屏是维纶的。只要伺...

网友K:
不错的东西,学习了,好东西。

网友L:
三菱伺服+电机,反馈电流不是很稳定,不知道是伺服本身的问题,还是机械部分的问题,另外就是PLC本身响应速度的问题,经调试最终也没确定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内容:楼主可以把具体详情仔细写写,我们有奖励

引用 网友L:
三菱伺服+电机,反馈电流不是很稳定,不知道是伺服本身的...

网友G:
资料筹备中

网友M:
#常见故障#+台达A2伺服AL028报警的解决

一个特殊报警的解决全过程

作为设备研发生产制造商的我们公司,使用伺服电机的数量可谓不少,但最近发来的一批次伺服电机,通电后统一出现AL028报警指示,设置成增量型可用,但一旦更改为绝对值型,上电使能即报警,经查手册,此报警指向编码器线的电池盒,电池电压错误或编码器内部错误,单独拆开一个电池测量电压,发现为3.6V,为正常电压,经分析,编码器内部出问题的机率应该不会很大,还得从电池盒入手,经对比之前批次正常的电池盒,发现这次的电池盒的电路板的原器件有不同,原本应该是0欧电阻的,现在换成的色环电阻,遂与厂家联系,问题症结点应该就在此了。

原来厂家新换了一家专门做绝对值编码器线的厂家,导致此批次伺服出现同样的问题,随后邮寄电池盒内部电路板N套,全部更换,问题解决!

总结:伺服出现问题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总会找到问题根缘,将之攻克解决!

积极参与,坐等奖品!

网友J:
调了几个6RA80的项目,几台轧机,几套飞剪,都用的小改大(嘘)
先说说调试中遇到的问题,开环实验中原来6RA70可以用P150来限制触发角来测试波形,6RA80里边对应的P50150不好使了,因为一到限幅就报故障了,只能用给定来给实际触发角来出波形。

调试中遇到的故障比6RA70来得多,比如默认给定与实际值的差值大于3%,就会报故障,这时只能把这个3%改大比如改成100%,还有几个类似的故障,貌似没有类似70的P820这样的参数直接屏蔽故障了。

不可逆装置。用控制字的第一位停车,貌似会报上边那个故障,这估计算是一个bug,用自由停车或者安全停车(急停)则不会报上述故障。

DCC使用起来还真是方便,我飞剪定位程序直接用DCC实现的,用的2ms的执行周期(再高意义不大了,IO反应时间为4ms),CPU占用率不到10%,优化一下的话,估计把控制逻辑放进去也问题不大,直接可省掉PLC了.正在试验触摸屏与6RA80的直接通讯(CU320是支持的)。

6RA80的IO端子比6RA70多了不少,基本上够用了,但是6RA80当前木有扩展端子可用(EB),装两块CUD代价太大(西门子的报价完全不可接受)。

内置RS485的USS通讯与内置DP口的数据通道共用,都是IF1,所以DP跟USS无法共用了,这也就绝了以前用S7-200跟6RA70做USS通讯用S7-200作为IO使用的办法。

调试电缆,当前可用的有RS232 RS485 Profibus-DP,232连X179电缆书上有写怎么做,并且115200的波特率也能连上,速度很快(感觉比DP用12M都快),485连X178也可以用不过我测试时115200连不上,降低了点速率,可以连上。内置DP口没有12V供电,PC ADAPTER USB插上没反应,不过最新的PC ADAPTER USB A2连接没问题(A2版Adapter的电源是从USB取的,以后可以彻底扔掉串口了),Starter安装后直接集成了以前DriveES的功能,直接通过以太网转DP访问也没问题。

调试DCC的时候,遇到过死机(估计是除0导致的?)启动后进不到BOP设置参数那里,BOP啥也不显示,当时虚惊一场,以为完蛋了后来发现插一张空卡进去启动,可以跳过加载DCC,然后用200参数初始化擦除DCC程序,看说明书,貌似多上电几次也可以跳过加载DCC程序。

DCC程序貌似L3以前的CUD板子,是无法直接把DCC下载到CUD上的,只能通过MMC卡来加载DCC(只是听说,手上的板子是L3的),最新的CUD板可以直接下载DCC到FLASH,无需MMC卡了,DCC可以上传、备份,但是没有源码的话,打不开。

屏蔽故障是有的,
P2118写编号
P2119写功能选择:1=故障,2=报警,3=屏蔽

如P2118.0=60031
P2119.0=2,屏蔽故障,保留报警,=3的话连报警都不报;

另外P2100,2101也可以改变故障的响应,可以继续使能,只是操纵器上有F*****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