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070IH5和FX1N通讯问题

楼主(2016-07-06):
新手求教6070ih5和三菱FX1N的通讯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不能通讯 上网买了一根485的通讯线没有用 以为是线不对拆了自己重新焊过还是不行 自己焊线是按这个焊的

求大神帮我看看

这个是参数设置

下面是程序 还有就是我自己做了个台达232线 发现是可以通讯的 可是三菱的就不行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改成奇校验实施吧!!!!

网友B:
看你HMI型号选的对不?要找到MT6070IH5这个型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HMI型号选的对不?要找到MT6070IH5这个型...

型号在选型里面没有IH5 只有6070IH

网友C:
威纶的触摸屏做的不尽人意,不同的触摸屏安装软件都不一样,下载线也不一样,针脚也不一样,找到相对应的屏,找出发送端,接收端以及公共端分别和三菱对应的端口相连即可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 NONE ODD都试过了 都不行诶

引用 网友A:
改成奇校验实施吧!!!!

网友D:
COM2,  com1是232的

网友E:
你用最新版本的软件试试,有几个屏的型号在低版本的软件里没有,再就是通讯设置8改为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M2,  com1是232的           ...

只能选COM1 点选485 4W的话COM1的那个口子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