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的来的松下PLC

楼主(2016-07-06):
松下FP0-C14RS是旧的,接上电源run灯亮,但是无法和电脑实现连接,新购买的数据 连接线

网友A:
可能是设置问题,如果设置都匹配的话,就可能是通讯口坏掉了,不过这种几率很小,还是检查一下通讯参数的设置吧

网友B:
建议楼主上传图片,截图,这样有利于大家分析问题!

网友C:
  还有装通讯线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装通讯线驱动啊

驱动装了,是数据线的驱动

没有其他的驱动了把

网友D:
对照下型号和软件,驱动在软件安装的文件夹里面安装

楼主:
这是设置的参数图片,和显示的结果

楼主:
回复内容:已经上传图片,请指教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上传图片,截图,这样有利于大家分析问题!

楼主:
难道没有办法了吗?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E(2017-08-16):
楼主,你是用编程口连的吗?

网友F:
编程口损坏,旧机上拆的这种情况还是常见的。

网友G:
也许是端口设定问题

网友H:
楼主,你先连其它型号的PLC试下,用下排除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