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应用特点是啥?

楼主(2016-07-06):
  旋转变压器具有耐冲击、耐高温、耐油污、高可靠、长寿命等优点,其缺点是输出为调制的模拟信号,输出信号解算较复杂。旋转变压器应用特点是啥?下面就跟小编一起来探讨探讨。

  1、一般两相电机要求两相磁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相差 90°。旋转变压器的两相绕组虽然在空间上互相垂直,但在大多数应用场合,总是一次侧一相绕组供电,另一相作为补偿绕组,或两相通以同一时间相位的电压;而且二次侧两相绕组亦相互垂直,两相绕组彼此之间无电磁耦合。所以在电磁计算时,应按单相电机来计算。

  2、旋转变压器通常在接近空载状态下工作,转子旋转时不会引起一次侧励磁电流有很大的变化,设计时可按定、转子处于最大耦合位置的空载状态进行计算。

  3、旋转变压器的负荷较低,一般不进行温升和机械计算,并对损耗计算进行简化。计算损耗的目的是求得有功励磁电流。空载时,一次绕组励磁电流中的有功分量很小,励磁电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无功分量。为了简化计算,常常给无功分量乘以稍大于 1 的电流系数,求得励磁电流。实验证明,电流系数随着冲片材料、机座号的大小以及加工条件等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在 1.001~1.025 之间。

  4、旋转变压器的短路输出阻抗对负载阻抗的比值越小,输出电压的畸变也越小。因此旋转变压器应具有尽可能小的短路输出阻抗。

  5、旋转变压器的主要功用是输出一个与转子转角成正弦或余弦函数关系的电气信号。设计时应从精度出发来选择绕组型式,定、转子齿槽配合,导磁材料及磁 通密度等,以保证旋转变压器气隙磁场按正弦规律分布。①在旋转变压器中常用的绕组型式有两种,即双层短距分布绕组和同心式正弦分布绕组。双层短距分布绕组 也能达到较高的绕组精度并具有良好的工艺性,但是在绕组中还存在一定的谐波磁动势分量,这些谐波磁动势分量的存在会增大其正余弦函数误差,再加上工艺因素 所引起的误差,就使旋转变压器的精度提高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它只适用于精度要求不高或者尺寸较大的旋转变压器中。正弦绕组是每相绕组在各槽中的导体数按正 弦规律分布的同心式绕组,作为高精度绕组,它可将各次谐波(齿谐波除外)削弱到相当小的程度,从而大大提高旋转变压器的精度。它通常有两种分布型式,绕组 轴线对准槽中心线的 I 型绕组和绕组对准齿中心线的 Ⅱ 型绕组。②为布置两相对称绕组,并能消除ν次谐波磁动势,其槽数必须是 4ν 的倍数,通常考虑励磁绕组消除 5 次或 7 次谐波磁动势,输出绕组消除 3 次谐波磁动势。为了避免定、转子齿谐波磁动势耦合,定、转子槽数不应成倍数关系,两者之差也不能等于 2。为了消除齿谐波,常在转子上斜一个槽距。③旋转变压器要求导磁材料磁导率高、磁化曲线直线部分的线性度好,饱和磁通密度高,各向均匀性好,比损耗小 等。对高空载阻抗的旋转变压器,宜选用饱和磁通密度低的铁镍合金 lJ79 ;对低空载阻抗的旋转变压器,宜选用饱和磁通密度高的铁镍合金 l J50 ;对低空载阻抗、且励磁电压恒定的旋转变压器,宜选用加工工艺好、成本低、饱和磁通密度高的硅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