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500怎么数据转换

楼主(2016-07-06):
我使用SCP将模拟量输入转成浮点数,现在我需要做modbus通讯,保持寄存器holding,如何将浮点数转成整数存入holding数据区中,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有个指令好像可以转换,忘了,你查查指令集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指令好像可以转换,忘了,你查查指令集手册,

大神,找不到,只有转换BCD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个指令好像可以转换,...

我刚看了一下,你可以用NOV试试,real到DINT,编译好像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jz315...

我是用5000试的,500应该也通用。

网友B:
直接用浮点数转换整数的模块就可以啊

楼主:
NOV?是用MOV直接转换么?我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幻若白...

楼主:
并没有发现模块说明上有类似功能模块,菜鸟请大神指教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浮点数转换整数的模块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