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6-07-06):
    在金属浮子流量计维护检修过程中,最常见的故障现象是仪表卡住不动,不能显示实际流量。根据金属浮子流量计的结构原理排除故障的方法如下:

1、信号电源故障

(1)螺丝松动线路传输故障;

(2)信号放大转换部件损坏故障;

(3)控制站I/0模块故障;

(4)DCS控制站接线端子故障。

排除故障方法是:用“分割法”在控制室控制站盘后端子测量电压DC(1-5)V,分析判断是现场故障还是控制室故障,故障率最高是端子螺丝松动,紧固螺丝故障可以排除。故障不能排除可以按端子线号查找DCS测量模块故障,查找模块故障指示灯,看是否有故障,也可用“替换法”更换同型号测量模块替换,看是否显示正常。

2、指针卡

(1)金属浮子流量计玻璃面板损坏挤压指针卡住。处理方法是:拆开显示表更换玻璃面板。

(2)震动,在其它设备检修或仪表检修时碰击仪表指针变形松动,使指针变形不能反映实际流量值。处理方法是:用同等型号显示表替换安装调整;

3、指针抖动

(1)管线和介质因为操作压力不稳产生稍大波动;

(2)金属浮子流量计指针因为管线和介质波动会产生轻微波动;

以上故障可以和控制室联系查找操作原因,调整工艺参数稳定压力,温度流量,增加金属浮子流量计阻尼,改善工艺环境使流量计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