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开负载还报过电流的故障原因

楼主(2016-07-06):
有一富士变频器,已脱 开负载就是把电动机线拆掉,开机 时还是报过电流的故障,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可能是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检查一下霍尔传感器。

楼主:
已试过,把传感器的插头拔了也一样的。

网友B:
坏了呗,修吧

估计是传感器监测电路坏了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D:
上电就报过流,很大可能就是电流检测回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