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接线问题

楼主(2016-07-06):
以前接线都是直接拿原理图,现在公司要规范,之前板卡的输入输出大都是直接接入继电器或者开关的,只有接入外部设备才会用端子排,最近用EPLAN画图,规范的接线图是不是要板卡所有的输入输出都通过端子排,然后才接入其他器件了,有没有啥标准啊,还有线号的问题,线号有没有啥标准,可以通过源端子号和目标端子号来当线号不,谢谢大神指教,最好能给我点电气标准,谢谢咯,

    还有我用EPLAN画图,接线图是不是用端子图标和设备接线图就可以 了,

网友A:
规范的接线图是不是要板卡所有的输入输出都通过端子排

接线图是用来描述实际接线的,岂有为了图而改实际接线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范的接线图是不是要板卡所有的输入输出都通过端子排接线...

       不是要改之前的接线,而是后续做出来的机台要规范化,所以要做一个规范的设备接线图,方便接线和维护,板卡出来的线是不是都要先接入端子排然后再接其他器件了

网友A:
板卡出来的线是不是都要先接入端子排然后再接其他器件了

在说一遍:不是。

所谓规范,您前面说的是只要规范的图纸,那么没有必要为了图纸好看而变更实际的接线方式。

另外,很多信号也是不建议接入端子排的,而是在不同的部件之间使用屏蔽线进行端口到端口的连接,例如高频信号(比如编码器信号、指令脉冲信号)、模拟信号。这些信号如果真的接到端子排上,会额外产生很多电磁兼容性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