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T 和RST的疑问

楼主(2016-07-06):
程序中,对同一线圈只使用一次SET,但用了三次RST,可以吗?

我看到说明,是要成对出现。我程序希望在切换不同状态时都复位线圈,以避免一些问题。例:

RST Y0

LD X0

SET Y0

LD X1

RST Y0

网友A: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是没有用过SET指令的线圈,能用RST复位吗?比如自锁控制的线圈,例如:

LD X0

OR Y0

OUT Y0

LD X1

RST Y0

网友B:
可以的,set和rst不用成对出现,set可以使用一次,rst可以多次使用。或是多次使用set,只使用一次rst,这两个指令只是优先级的问题。不像mc mcr这样的指令需要成对出现

网友C:
set和rst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D:
没有问题,rst,可以使用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