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CS550变频器

楼主(2016-07-06):
 我有一台ABBCS550变频器先报16接地故障,屏蔽后报18温度传感器故障,可我找不到它的温度传感器在什么位置,请前辈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打开变频器的前盖右上侧是SMIO板,他下边是SINT,再往下拆开SINT下面有一块铁板,还是在右侧有一个竖条就是热敏电阻了

楼主:
我照这个方法找了就是没找到啊,真晕,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