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GS报警条的设置

楼主(2016-07-06):
各位高手,我在用MCGS做画面,其中有个走马灯的报警滚动条(报警条),放在主画面上用于提示报警信息,我在实时数据库中将变量的报警属性组态好后,发现报警信号来了,报警构件里能看到但是报警条中没有反应,请高手指教MCGS的报警条要如何设置?或者是变量要如何定义才能在报警条上显示出走马灯式样?(我的问题应该是变量设置上的事,报警条不须要设置)

楼主:
已解决,少设置一步!

网友A:
报警条是用组对象连接的

网友B:
对: y6843 已解决,少设置一步! 内容的回复!少哪一步啊,我的也是,同样加的一个报警组进去的,报警组里共两个报警,但是报警条里就只有一个报警,还有一个报警不显示,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C(2016-11-10):
我刚接触这个产品,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D:
应该是一个移动点要设置,移动方向和移动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