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切割的小问题,谁帮我看看哪儿有问题

楼主(2016-07-06):
  初始通过M8002给Y6一个自锁。

模拟出来光标一直停在如图位置。

按一次X2或者X3,x2,x3应该用上升沿,画错了,切刀从一边切到另一边。

网友A:
这么简单,三菱的东西,别学了。

网友B:
Y0 的初始值不对,运行到这就卡了

网友C:
程序看不全啊

网友D:
不好判断,程序不全啊!

网友E:
程序检查没有发现是双线圈吗

网友F:
同觉得是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G:
互锁的不对,你前面置位了,到回来的时候置位还在,就没办法切换了,你把互锁的条件改动下

网友H:
这个是简单逻辑,那步有问题修拿步,按现场实际状况修正

网友I:
X2,X3没动作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扫描周期后,程序处于一静态位置不动了。不可能循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互锁的不对,你前面置位了,到回来的时候置位还在,就没办...

到回来的时候我不是已经RST刚才使用过的线圈了吗?同时置位另一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