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16-07-07):
    现在用对射的光纤传感器的信号作为输入信号连到欧姆龙输入扩展模块8ED上,但是由于光纤传感器检测的物体是电线,直径1mm左右,通过对射光线的速度一快,plc输入信号灯会快速闪一下,但是在程序里并没有通,用立即刷新输入信号也没用,速度慢是可以的,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plc接收信号有延时,导致系统没检测到

楼主:
是因为输入信号时间太短吗,那我程序输入用立即刷新的话按道理应该会立即响应吧,但是没有用;还是说端口的输入频率太低导致的?

网友B:
是8ED端口信号采集的频率低吧,试下内部IO,响应很快的

网友C:
你可以改变对射的光纤的模式,不知道你用哪款对射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改变对射的光纤的模式,不知道你用哪款对射光纤。

欧姆龙 E3X-DA11-N

楼主:
欧姆龙 E32-T12R

网友C:
你看看光纤的说明,有一个高速模式的,你设置一哈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光纤的说明,有一个高速模式的,你设置一哈再看。

有标准,超长和超高速,设置了超高速之后效果还是不行,我发现有物体通过时,传感器上信号指示灯闪烁一下,但是进光量没有变过,依旧保持4000,然后不动作,只有进光量变化之后才能动作,超高速也会有几次检测不到的情况出现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光钎传感器的有问题啊!

网友E:
个人认为你的传感器问题,PLC速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F:
PLC输入点滤波时间调低一点看看,估计速度太快了采集不到,我之前也遇到过,我改了滤波参数也不可以实现,最后我换了好几个输入才读取到信号

楼主:
就是速度快了之后采集不到信号,传感器上信号指示灯闪烁一下,plc输入端口指示灯不亮,慢速通过就有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看看光纤的说明,...

我记得它这光纤有一个延迟功能的,你把那延时的调节一下再试。

网友G:
这个很不稳定的,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建议用光纤上加聚焦镜头

网友H:
用上升沿或下降沿指令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用上升沿或下降沿指令试试

他这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单单的在程序里做,很难办到。及时你用了上升沿或下降沿,PLC读取信号很不稳定,时有时无,他这测得东西面积太小并且速度稍快。14楼说加聚焦镜头,这个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