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资料求助

楼主(2016-07-07):
现在接到一个项目是做位置控制的,我对运动控制不了解啊,以前是做逻辑控制的。所以想找点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A:
准备使用什么品牌的,什么价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使用什么品牌的,什么价位的

西门子v90加上1200plc

网友B:
首先确定你的定位精度,在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在到官网下载 用户手册,仔细阅读你用到的部分,基本就能搞定,遇到问题,打售后求助。

网友C:
编程思路和选才都不确定的话就难了,定位控制可选型很多

网友D:
详细说下具体要求,用什么样的控制器?用PLC还是运动控制器?

网友E: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F:
西门子定位没有优势,可以入手三菱的,简单明了,很好理解的

网友G:
可以先学习下三菱的,他资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