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钽电容的正负极

楼主(2016-07-07):
  电容从宏观角度来分类可以分为有极性和无极性。而钽电容则是属于有极性电容,因此在安装的时候必须要谨慎识别电容的极性,正极和负极必须要安装正确,否则不仅会导致失效的发生,甚至还会导致其他的意外时间发生。那么究竟该怎么看钽电容的正负极呢?

  电容的符号同样分为国内标表示法和国际电子符号表示法,但电容符号在国内和国际表示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有极性电容上,国内的是一个空筐下面一根横线,而国际的就是普通电容加一个“+”符号代表正极。 胆电容都有正负极。 钽电容的特性_钽电容器具有单向导电性,即所谓有“极性”,应用时应按电源的正、负方向接入电流,电容器的阳极(正极)接电源“+”极,阴极(负极)接电源的“-”极如果接错不仅电容器发挥不了作用,而且漏电流很大,短时间内芯子就会发热,破坏氧化膜随即失效。

  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限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KEMET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

  怎么看钽电容的正负极呢?关于正负极的判断方法就介绍到这里,大家不妨根据这些方法来判断极性,避免因为对极性的判断失误而导致钽电容的永久失效。

  转载文章请注明来源:易容网(www.mlcc1.com),电容_电阻_电感被动元器件查询、采购、供应链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