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6-07-07):
有一台松下MCDHT3520E伺服控制器,时常出现Err16报警,但实测电机电流不会超过3.5A,伺服额定4.1A。这种情况有没有哪个高手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2016-08-18):
16的话是电源板问题,可以联系下我们公司,我们可以修好,或者加我微信:13713938308,深圳市大通数控有限公司,我司专业维修 松下伺服电机  安川伺服电机  三菱伺服电机,同时,我司也销售二手松下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