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接法电动机内部断路一相绕组与电源缺相的后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2016-07-07):
当电动机三相绕组中有一相断路时,就形成电动机内部缺相。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来说。内部缺相与电源缺相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一样的。但对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却不一样。当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一相断路时,电动机内部成一个开口三角形,断路的那一相绕组没有电流,其他两相电流都比正常值大。这时电动机是两相电动机,有起动转矩,如果长期满载运行,电动机就会过热,甚至烧毁。这个故障的主要特征是,三根电源线的电流都比正常值大,其中两根电源线的电流较接近,而另一根电源线的电流比它们大,但又小于它们二者之和,有时还能听到不同正常时的电磁噪音。

以上是我网上看到一位大神的观点,请各位师傅对于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如果把三相绕组换成三根加热管呢又会有什么不同

楼主:
请诸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要想问什么啊啊

网友B:
看了不明白什么意思,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C:
补充:三角形接法的启动电流比星形的要大一些,同时它的启动转矩也大,因此星形启动时电流比较大,但是它会保护电动机,在异常情况下星形不会启动从而保护电机不被烧毁!三角形接法要想保护电机得再安装热继电器,假如,在运行时电机缺相或断路,此时电流一定升高发热,加的热继电器此时就起作用了。

至于,楼主问的,如果把三相绕组换成三根加热管呢又会有什么不同。有断路的情况时加热管是正常加热的。只不过比之间加热速度要慢而已直至三个都坏掉。星形同理。且加热速度超级慢。。

网友D:
嗯,不太明白,不过现在电动机控制回路主流配置是马达保护器,像缺相,过流,启动时间,不平衡等都有详细保护定值,很可靠的,

网友E:
可以加热,但是加热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