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积分兑换MP的页面进不去呢?

楼主(2016-07-07):
我想把积分兑换成MP,为什么兑换界面一进去就跳转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们内部测试了下,是可以的,您多试几次,可能是网络速度原因,或者换个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内部测试了下,是可以的,您多试几次,可能是网络速度...

浏览器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B:
好像超连接到一个网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超连接到一个网页了

是的,我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C:
我想知道现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