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凸轮控制

楼主(2016-07-07):
用二个台达A2的伺服,一个旋转编码器做跟随设定长度切割,用A2的凸轮功能,建立凸轮表,设定长度当符合条件时启动凸轮完成切割,请问这个长度设定值和伺服的那个参数相比较然后输出启动凸轮。谢谢

网友A(2016-08-19):
设定长度当符合条件时启动凸轮完成切割? 不太清楚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是裁切长度是 P5-84

如果是啮合信号到了再等一段长度就是前置量 P5-87

可以参考这个网站的说明: http://smartservo.org/a2_ecam_c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