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基础知识

楼主(2016-07-07):
基础环节

工业生产过程中电气、仪表、自动控制有一个宽泛的空间,现有的在校学习阶段包括职专、高校尚没有一个专业能够完全囊括以上范围。实际从事与上述有关系的包括从电工、电气装配、电气现场施工、监理、设计、分部调试直至总调交付全过程。所以一般说来,在学校的学习只是初步的理论部分,加之也许你是其它专业转行而来,因此你需要一个从陌生到熟悉、在实际工作进程中获得进步慢慢从电工角色逐步成为设计、编程者,能够成为电气工程师一类的角色。如果仅从理论到理论,也许工作多年后连电气现场的各类元件都可能不太敢碰。只有多“触碰”一下这些东西,才有可能通过积累加大了自身的知识储备,逐渐应对自如。

说到控制,它最基础的是跟逻辑有关。结果是“0”还是“1”?是“开”还是“关”?逻辑思维分析、熟练、清晰是一个过程,进而慢慢拓展到数字量、模拟量及跟自动控制有关的领域。

说道控制和自动控制,就离不开电,这是基础。

关于电,中国的额定供电为

单相交流220V(AC220V家庭多见)

三相交流380V(AC380V工业生产)

频率均50Hz(工业上高于AC380V电压不讨论)

说到交流电就不能不说下直流电,像我们手机电池就是直流电,干电池也是直流电,以一节干电池来说就是1.5V(DC1.5V)。

例如我们家用的220V交流电通常用AC220V表示,即所谓火线(L线)与零线(N线)之间的电压(有效值)为交流220V。反映在家用插座上左边插孔是零线(N线),右边插孔是火线(L线),如果是3孔则中间那个孔是接地线(PE线)。交流电压是大小随时间变化的,以图形表示更为清楚即所谓正弦波,每秒有50个交变周波,即50Hz(中国电网的频率)。

为了简单地理解交、直流电和单相、3相电,我们用矢量最为简洁。我们知道,矢量是既有大小也有方向的物理量。图1左中,三个矢量A、B、C(三相电源相线)围绕N点(参考电位) 以每秒50圈(50Hz中国供电频率)的速度匀速依箭头所示方向旋转,AN(BN、CN)的长度(根号2*220=310模),矢量在U轴的投影就是电压的瞬时值。所以所谓AC220V就是只用了(A、B、C3相)其中的之一,例如A相相对于N线之间的(电源)电压,它的电压相当于(直流)220V。A、B、C互相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它们的大小同样是矢量在U轴上的投影。例如在某一瞬间转到图1中的位置,A、C相之间的电压值为零(在U轴上投影相等)。其它瞬间电压、电压出现的最大值可以自行演算。线电压为380V(有效值)。

所以,交流电压的概念我们有了,它是指2者之间的电位差。我们家用的电压AC220V(火线L和N线之间),我们用了3相供电电源中的1相(例如A相和N线)。不同楼层的邻家也用的是AC220V(火线L和N线之间),他可能给我们用了同相的电源(A相),也完全可能用的是另外2相之一(例如B相或C相)。AC220V的电压参照点为N。常说AC380V系统是指3相电源,它们的线电压之间是AC380V。

直流电就好理解。图1右,矢量的转速为0,电压P相对于0V点的电压是24V且恒定不变。

交流电通常是以N线作为电压参照点。直流电通常以0V作为参照点,例如我们将这点定为M。这2个参照点不应混淆。

不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一般认为安全的电压是36V以下。高于此就有触电的危险。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图2是现在普通家用供电系统简图。

 除去总开关外,以下各分开关对应不同用电区域或用电单元。请注意现在所说的开关都是自动开关,即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有些开关还有漏电保护功能。开关上会注明额定电流。漏电保护开关上会注明保护动作电流为30mA,保护动作时间小于0.1秒(在此范围内人不会因为短时触电而产生生命危险)。

作为家用,由于不是专业人士,备一只试电笔是有用的,以判断电器是否有电或带电。使用时手持电笔的塑料部分,大母指或其它手指按住末端金属帽,将电笔插入受测部位,氖灯亮则为有电。

以下是一些居家用电常识:

那些使用遥控器控制的电器通常情况下即便没有开都是耗电的,所以长期不用就应该将插头拔下来彻底断电,以免待机耗电;

智能电器由断电到上电都会初始化(不改写数据),通常认为对运行有利(清掉垃圾数据);

在更换灯管或灯泡时请注意电压等级,一些射灯并不是AC220V的。带整流器的灯管在更换时应注意灯管的功率不能大于整流器的功率;

如果家里配电盘的自动开关跳闸了,应先找到原因再合闸。有的自动开关跳闸后要先向下拉到底再向上推才能成功合闸;

有些来自国外的电器可能不是AC220V的(例如日本国内产的AC110V电器),不能直接插入插座,要加转换器;

所有的用电器具都应特别注意到它的额定供电电压,交流、直流和电压的高低,在工业现场经常出现由于供电电压搞错(接错线或其它原因)而导致的仪表、电器的损坏,相当常见。可以这样比喻,用电器具是个黑箱,首先就应搞清楚它额定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供过来的电源对吗?然后才能接入电源。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仪表、传感器DC24V直流供电,有高压进入(AC220V或AC380V),立即烧毁。仪器仪表的信号端与电源端也是经常容易混淆搞错的地方。

总结如下:

交流电源系统A、B、C(也有标R、S、T或L1、L2、L3)相线、N、PE(接地),N线为参照点,PE为接地(安全保护)。

AC220V是指相线与N线之间的电压。

AC380V是指相线与相线相互之间的电压。

直流电源系统是以直流侧的0V(假如标为M),为参照点。如正24V是指相对于M,它的电压是DC24V(比M点高24V)。如负24V是指相对于M,它的电压是DC-24V(比M点低24V)。

交流与直流的参照点不容混淆。

不管交流还是直流,36V以下是安全电压(非常重要)。

用电元器件的额定电压与供电电压不能搞错,否则轻则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重则烧毁元器件(工业现场常见)。

网友A:
不错的总结,感谢楼主来论坛发帖!

网友B:
感谢楼主来论坛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