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自动加圈数

楼主(2016-07-07):
如题,使用FX3U,细节是:启动按键,伺服电机旋转1圈(2000个脉冲),停顿1秒后旋转2圈(4000个脉冲),停顿1秒后旋转3圈,类推至旋转5圈。使用DPLSY指令该如何写程序?望高人指教!

2016.07月08日更新,已经通过加法运算解决,供参考,乘法待上图解决 》》》》》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最简单的计数和加法算法,计数计到五之后把脉冲数复位为2000,加法每次脉冲数增加两千就好了啊

网友A:
或者也可以使用计数器数据乘法运算,每次计数乘以2000位下一次脉冲发射数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最简单的计数和加法算法,计数计到五之后把脉...

是的,我想的也是这样。可是切换成梯形图还是有问题,费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最简单的计数和加法算法,计数计到五之后把脉... 内容的回复!是的,我想的也是这样。可是切换成梯形图还是有问题,费解..

不会啊,我昨天晚上试了梯形图,完全可以实现,使用的就是乘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多谢!已经调试完成,利用加法。等下上图。

楼主:
程序相对简单,乘法运算还不知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