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故障排除1

楼主(2016-07-07):
这几天一直出现这样的 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呢。把信号线换了,没有用。机器人速度降低了,还是没有用。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16-09-2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水个积分,路过路过路过

网友C(2018-04-02):
https://ke.qq.com/course/105658

网友D:
这下载什么东西啊!

网友E(2018-05-24):
很先想学习,积分不够了

网友F:
建议:检查调节参数、外力或硬件

网友G(2018-12-29):
改天咱们交流交流,我最近在玩这个东东!!

网友H(2019-03-13):
  1. 热启动,点动其他轴,换个姿态,在点动报警轴,不行的话看2

  2. 断电,拔掉机器人柜的动力线(下面的航插),检查一下,也许有惊喜

网友I(2020-08-28):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J(2020-11-06):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J: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