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Modbus 通信问题

楼主(2016-07-07):
现有一台西门子Smart SR40 型号的CPU,想用串口0和两个从站进行数据交换,都走Modbus RTU协议,两个从站波特率不一样,从站1是要进行读、写数据,从站2是变频器,只定时读数据,因为某个时刻只能有一条MBUS_MSG指令使能,程序该怎么编写,求大神指导,最好有例程,不甚感激

网友A:
两个从站波特率不一样,这样不太好编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从站波特率不一样,这样不太好编写吧!

是的,就是不好处理,实在不行就加串口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