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监测分接开关油室的渗漏?

楼主(2016-07-08):
监测OLTC油室的渗漏有下述几种不同的监测方法:

    (1)运行中OLTC油室渗漏的监测。OLTC运行中油室因密封不良引起渗漏油,一般短期内不会引发事故,但必须进行运行的监控,可以在下一次预防性小修时处理。渗漏油的部位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检测和监控方法。

    1) OLTC储油柜油位的监控。为了监控OLTC油室的渗漏油,带有储油柜的OLTC油室应装有油位计,油位计的安装部位应明显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接选择器是与变压器主油箱的储油柜相连通的。主储油柜的油位计能指示分接选择器油系统的油位。带有储油柜的切换开关或选择开关油室,应当考虑配置一个能检测油室中低油位的装置,用作早期报警,以避免由于低油位可能引起的触头过热或绝缘闪络等事故。同样,分接选择器油室也应该配置一个能检测油室的低油位的装置。油位计和低油位报警装置一般是由变压器制造厂提供的。

    当OLTC储油柜油位异常升高(或降低)直至变压器储油柜油位时,如调整OLTC储油柜油位后,仍继续出现类似故障现象,应判断为OLTC油室密封缺陷。

    除油室密封缺陷外,OLTC油室内部排油螺钉未拧紧或运行中OLTC头部法兰上旁通管未拆除,也会造成OLTC油室的大量渗漏油或吸湿器喷油。

    2)油室渗漏的DGA检测。判断OLTC油室渗漏有乙炔(C2H2)值法和C2 H2/H2比值法两种:①乙炔( C2H2)值法。随着分接变换操次数的增多,变压器本体的油中乙炔( C2H2)含量逐渐上升,并被DGA所监测。但在停止分接变换操作一段时期内,乙炔( C2H2)含量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由此,应判断为OLTC油室密封缺陷。②C2 H2/H2比值法。选择这个关键比率是为了确定故障气体是否从不密封的OLTC油室渗漏到变压器主油箱(若油室和主油箱有公共的储油柜,将有类似情况)。选择这个关键气体比值是因为通常在放电的情况下,C2H2含量比比H2低(因为与C2H2相比,H2很少溶解在油中)。当C2H2和少量的H2扩散到主油箱时,变压器油中的C2H2含量会比H2高。因此,C2H2/H2>2,且C2 H2> 30μL/L,则认为OLTC油室渗漏。

    (2)油室头部油系统渗漏的微水量检测。如果OLTC油室头部的油系统发生渗漏,渗漏的油与大气直接接触。空气渗漏时大气中的潮气、水分和氧气等会长期缓慢地通过渗漏的部位渗透到油室内部,造成OLTC绝缘受潮和加速油的老化,其中油的含水量升高可通过含水量检测,若油的含水量大于40μL/L,吸湿器硅胶变色(蓝色变为粉红色)时,首先应怀疑头部油系统有渗漏部位,然后通过巡检观察或密封试验,很快就能查到密封缺陷部位。

    OLTC油室的空气渗漏通过DGA的氢气(H2)的异常变化和油中含水量及绝缘特性(绝缘电阻、吸收比或极化指数、介质tanδ)变化的检测来判定。

    (3) OLTC油室真空试验。OLTC油室真空试验考核油室抽真空(真空度为133Pa)时,持续时间为1h,爆破盖(膜)不应损坏或凹陷,油室的密封性能不受损坏,仍具有防渗漏功能。

    (4)现场OLTC油室试漏法。当变压器离线后,关闭OLTC储油柜管道,抽出芯子,清洗、抽干和抹干OLTC油室,闭合OLTC头盖。利用变压器储油柜的油压,静置1~2h。打开OLTC头盖,仔细检查OLTC油室是否存在渗漏,若发现渗漏,应制订渗漏的维修方案。

网友A:
轻微的渗油,目前也没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