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摇表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6-07-08):
摇表又称兆欧表,其用途是测试线路或电气设备的绝缘状况。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

 首先选用与被测元件电压等级相适应的摇表,对于500V及以下的线路或电气设备,应使用500V或1000V的摇表。

对于500V以上的线路或电气设备,应使用1000V

或2500V的摇表。

(2)

 用摇表测试高压设备的绝缘时,应由两人进行。

(3)

 测量前必须将被测线路或电气设备的电源全部断开,即不允许带电测绝缘电阻。并

且要查明线路或电气设备上无人工作后方可进行。

(4)

摇表使用的表线必须是绝缘线,且不宜采用双股绞合绝缘线,其表线的端部应有绝

缘护套;摇表的线路端子“L”应接设备的被测相,接地端子“E”应接设备外壳及设备的非被测相,屏蔽端子“G”应接到保护环或电缆绝缘护层上,以减小绝缘表面泄漏电流对测量造成的误差。

(5)

 测量前应对摇表进行开路校检。摇表“L”端与“E”端空载时摇动摇表,其指针应指向“∞”;摇表“L”端与“E”端短接时,摇动摇表其指针应指向“0”。说明摇表功能良好,可以使用。

(6)

 测试前必须将被试线路或电气设备接地放电。测试线路时,必须取得对方允许后方

可进行。

(7)

 测量时,摇动摇表手柄的速度要均匀120r/min为宜;保持稳定转速1min后,取读数,以便躲开吸收电流的影响。绝缘0.5兆欧以下不能使用,新电机或者重新绕过线圈的电机应当绝缘大于5兆欧。

(8)

 测试过程中两手不得同时接触两根线。

(9)

 测试完毕应先拆线,后停止摇动摇表。以防止电气设备向摇表反充电导致摇表损坏。

(10)

 雷电时,严禁测试线路绝缘。

网友A:
感谢狼牙分享。重新学习了一下!

网友A:
各位新同学可以学习了,好机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新同学可以学习了,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