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MT91基本参数无法写入

楼主(2016-07-08):
使用QJ71MT91 MODBUS TCP卡件进行通讯,通讯地址IP:192.168.2.2 端口:502。

下面是我的GXWORK2对QJ71MT91的设置:

以下是监视的详情:

COM.ERR灯一直亮着……

求大神解答,到底哪里设置错了。。。。崩溃中!!!

网友A:
是不是IP地址错误啊!

楼主:
IP地址确认无误,已用MODSCAN测试过。

网友B(2016-08-21):
楼主测试的怎么样了?是用这个模块和什么通讯的?我最近也有个应用打算用这个模块与SEW变频器通讯,还不知道怎么搞呢!?想学习点经验,谢谢!

网友C(2016-10-24):
楼上解决了没,我这边一直报732E,联系技术支持,说解决不了。

网友D(2016-12-23):
可以PING的上,状况和楼主的一样,请问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E(2017-03-10):
引用 网友C:
楼上解决了没,我这边一直报732E,联系技术支持,说解...

732E是端口号设置错误,

网友F(2017-05-21):
楼主 解决没 ? 我刚好在用这个模块,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还有你那有没有中文手册?发我份 254432680@qq.com

网友G(2017-06-24):
楼主,请教下,我用这个模块做从站应该怎么设置,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求解,急!!!

网友H:
你好,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请你帮忙哇

网友I(2017-10-20):
樓主,小控也在用,求傳授經驗

网友J(2018-01-25):
请问解决了么?我给三菱技术打电话说是中文版软件的问题。。。。

网友K(2018-08-02):
大家

引用 网友J:
请问解决了么?我给三菱技术打电话说是中文版软件的问题。。。。

-------------------------后面解决啦吗?

分享下经验。

网友L(2018-11-02):
给三菱技术打电话说是中文版软件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后面解决啦吗?

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