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plc的特殊寄存器M1336和M102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08):
手册上说M1029是脉冲输出完毕后,M1029=ON

m1336脉冲送出标志,是不是就是drvi和drva一旦执行,m1336就为on;若是这样,那脉冲输出完成后,m1336会自动变为off吗,还是一直保持on;求懂得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直接试试就知道了,理解是:发送完脉冲就自己ON,再发送自动OFF

网友B:
   M1366 指定了脉冲口,不需要复位,   M1029是指令完成信号,需要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366 指定了脉冲口,不需要复位,   M1...

“m1366指定了脉冲口”是什么意思,请您说详细点,我那样的理解对不对,小白一枚,还请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试试就知道了,理解是:发送完脉冲就自己ON,再发...

也就是我理解的那样,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1366 指定了脉冲口,不需要复位,   M1...

M1029是脉冲完成后接通一个瞬间吧,也就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接通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M1366 指定了脉...

  M1029程序执行完接通之后,如果不复位的话,要等到第二次扫面执行该程序的时候才会自动

复位; 看具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