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6-07-08):
一台三菱HF系列的伺服系统,电机静态时会有轻微往复位移,丝杠旋转1/4 周左右,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使能后,静止状态下,起振?感觉从Pid或者静止力矩输出方面去试试

楼主:
正常使用时出现的情况,怀疑是某个器件故障,正在排查

网友B:
应该是伺服电机刚性不足或者过大,调节刚性参数试一下

楼主:
此设备使用3年了,新出现的问题,应该不是参数问题,初步怀疑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编器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编器有干扰

有可能,目前没备件,正在做测试

网友D:
惯量参数没用设置好,导致静止状态下电机无法抱死,出现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惯量参数没用设置好,导致静止状态下电机无法抱死,出现抖动

应该不是,目前确定为硬件故障,可能优化参数会有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