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时断时续,报文最后多了个00

楼主(2016-07-08):
求助,在现场调试DCS和ESD的MODBUS通讯,DCS是ABB的800F,做从站,ESD是横河的PROSAFE,做主站,MODBUS通讯中间经过一段光纤,现在的情况是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左右,通讯总是时断时续,从晚上10点多到上午10点多,通讯又是好的,不会断,断的时间有时上午10点多,有时下午1点多,但肯定每天都会断,起初怀疑干扰问题,把所有的接地,屏蔽都查了一遍,没有问题,而且DCS和EICS的MODBUS通讯就没有问题,(EICS和ESD在一个机柜间),后来怀疑是光电转换器的问题,和通讯好的光电转换器互换,问题依旧。

监听ESD侧报文,发现有时候DCS回的报文有时在最后的停止位后多了个00,监听DCS侧报文,DCS回的报文有时也在停止位后多了个00,只要报文多了个00,通讯就会断一下。

ESD侧监听的报文:

000730-Rx:02 10 00 88 00 20 40 85 00 41 B6 5F 80 41 B6 81 00 41 BA A8 80 41 B8 40 80 41 B7 86 00 41 D3 55 80 41 C0 F7 C0 41 BF D3 00 41 C2 B6 40 41 CC E5 C0 41 C2 AD 80 41 C2 FF 00 41 C3 F7 C0 41 BF A9 40 41 CA 88 00 41 C2 61 FC 02 10 00 88 00 20 41 C8 02 10 00 A8 00 20 40 94 40 41 C1 82 40 41 C4 6E C0 41 C1 C8 40 41 C9 80 00 3E 59 00 00 BB F0 00 00 BD 6B 00 00 BD 02 00 00 BD 43 00 00 3C 20 00 00 BC AA 00 00 BD 0C 00 00 3C 0C 00 00 3C 66 00 00 BB C8 00 00 3C 3E 99 E0 02 10 00 A8 00 20 40 02 02 10 00 C8 00 20 40 00 00 BB F0 00 00 BD 20 00 00 3C 02 00 00 BC A5 00 00 BC 91 00 00 BC 16 00 00 00 00 40 00 3E B5 20 00 3E 99 E0 00 3E 92 40 00 3E 9C C0 00 3E 8F A0 00 3E 8C 80 00 3E A2 E0 00 3E AB C0 00 3E A8 5B 85 02 10 00 C8 00 20 40 1C 02 10 00 E8 00 20 40 C0 00 3E 8F 80 00 3E A2 40 00 3E 83 00 00 3E 7A 80 00 3E 6D 20 00 3E 80 40 00 3E 9C A0 00 3E 8C 60 00

000731-Rx:3E 86 E0 00 3E C4 C0 00 3E A8 A0 00 3E 8C 60 00 3E B8 60 00 3E 86 E0 00 3E 92 20 00 3E 99 A2 CA 00

DCS侧监听报文应该和ESD侧一样,当时没有保存。

另,DCS和ESD通讯量比较大,读大概100个线圈,写100个线圈,100个浮点数。

请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难道没有大神指点吗?人在海外现场,坐等回复,急急急

网友A(2017-02-23):
是RTU模式,还是TCP模式的?

通信受到干扰了。

》》DCS和ESD通讯量比较大,读大概100个线圈,写100个线圈,100个浮点数。

不要一次都读完,分开读取。

100个线圈分10次读;

100个浮点数分10次读;

减少通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