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空载调试方法

楼主(2016-07-08):
  对变频调速系统的调试,一般应遵循“先空载调试,再带载调试” 的规律。
        变频系统的空载调试,主要是观察变频器配上电动机后的工作情况,并校准电动机的旋转方向。调试步骤如下:
  1)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上电动机,但电动机与负载脱开,通上电源,观察有无异常现象。
  2)先采用键盘空载模式,将频率设置于0位,起动变频器,微微增大工作频率,观察电动机的起转情况,以及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如方向相反,则予以改正。
  3)将频率上升至额定频率,让电动机运行一段时间。如一切正常,再选若干个常用的工作频率,也让电动机运行一段时间。
  4)将给定频率信号突降至0(或按停止按钮),观察电动机的制动情况。
  5)将外接输入控制线接好,切换到远程控制模式,逐项试验,检查各外接控制功能的执行情况,观察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与远程给定值是否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