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MCGS一主多从modbus通信

楼主(2016-07-08):
现在,我有一台cpu224xp、MCGS触摸屏和几台支持modbus协议的的设备,MCGS通过port1与plc接在一起,其它设备通过port0和485集线器要连接在一起,连接方案与所给的系统框图类似(触摸屏就作为上位机使用),MCGS通过plc可以接发来自其它设备的数据,就是说plc起中转站的作用。那么我就有几个问题:1、这种方案能否实现?2、plc是作为主站还是从站?3、如果plc是作为从站的话,要怎么通过plc读写其它设备数据呢?4、如果plc作为主站MCGS怎么设置呢?是直接用ppi协议还是用modbus好?对不起啊,没有积分真的卡在这里!!!新手求助

网友A:
1 可以实现

2  plc是作为modbus主站 通过port0口与变频器通讯  只是port0至成modbus模式 port1还可以是PPI协议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那我今晚去试试!

网友B:
                            不是很懂

网友C:
可以实现,PLC和触摸屏通信的话,通信协议建议走PPI协议,当然MODBUS RTU协议也可以,PLC的另外的一个通信口做MODBUS RTU主站和3台变频器通信!

网友D(2018-08-16):
以上方案可以实现;   PLC 在连接MCGS时是作为从站, PLC的PORT0口连接其它仪表时是做MODBUS RTU主站; PLC 的PORT1连接MCGS 中,PLC是作为从站,走PPI通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