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伊始PLC初始化很重要

楼主(2016-07-08):
对于PLC通讯,攻城狮们一定不陌生,无论和触摸屏,变频器,远程IO……。对于通讯,PLC程序上载必不可少!

今天因为设备太多,需要上传程序,对一些PLC侥幸没有做初始化处理,结果PLC和触屏通讯时,导致触屏部分功能丧失:不能输入设定参数值,选择功能失效等。

PLC是欧姆龙CPIE系列,上传程序使用的是USB传送线(打印机通讯线)。期初解决办法:

是建立一空白程序段,上载PLC,以覆盖冲刷以前程序,然后重新加载程序,结果还是不理想。最后在线对PLC初始化处理,加载程序,断电重启!结果OK。

一点提示:PLC初始化只能在“程序模式下”进行。首先在线以后把PLC切换到“程序模式”,然后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完毕,把PLC切换到“执行模式”。

网友A:
PLC初始化只能在“程序模式下”进行。首先在线以后把PLC切换到“程序模式”,然后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完毕,把PLC切换到“执行模式”。

网友B:
很好的经验分享,学习了,通讯接触过一两次,以后还是要注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