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CS800直流调速器投入编码器闭环后,电机运行会飞车?

楼主(2016-07-08):
两台DCS800直流调速器,速度反馈采用编码器闭环,线路接好后,给定运行速度,启动后,直流电机飞车?求真相?求知识?求解答?

楼主:
没人回答,只好自问自答。

进过分析,认为电机失控是由于编码器反馈信号丢失所致,经过认证检查,发现线路接错,导致飞车,希望遇到的朋友,引以为戒!

网友A:
我觉得DCS800飞车的原因应该不是楼上所说的原因,编码出错的话,首先是报测速故障,不是你所说的飞车,如果不报故障的话很可能是工作在力矩状态,速度不可控

网友B(2017-07-27):
是不是编码器ab信号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