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流水线调试心得

楼主(2016-07-08):
今天调试辊道流水线,不放产品空跑一切正常,但是只要一放上产品就各种问题,要么产品定位不准,要么产品卡死在流水线上,我是电气的,真心不知道控制上能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在之前的基础上已经加了好多气缸了,感觉效果比之前更差,感觉遇到问题就加电气的东西也不是根本办法,结构上还是需要认真思考

网友A:
一般我们只考虑动作,动作调试ok,就要找机械协助了

网友B:
技术这个事,不仅要理念,实践更重要,能像你这样记录自己的工作现在不多了,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们只考虑动作,动作调试ok,就要找机械协助了

机械人也解决不了,从结构上考虑 就要推翻现有的东西,才能变动。

网友:
没怎么做过流水线,但看过流水线不,做过其他工控行业;我是这样理解的:一般是SFC编程加自动手动编程,一条流水线上总有那么些执行机构(比如阀门,电机,伺服等)。不把他们总的考虑,把流水线分成一个个执行机构来考虑,每个执行机构就分手动,自动(或者复位,回原点呀),然后手动一般是按钮触发;自动分为自动启动和自动停止触发(行程开关和逻辑处理),写好功能块,重复调用就行。

网友D:
凡事没有绝对,你考虑不到不代表他人做不了

网友C:
产品调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E:
产品定位不准是不是传感器的位置不对?在我目前的调试输送机的经验来看,通过调整传感器的位置或者一些机械设备的位置能把位置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网友F:
有位中医说过,中医和西医的最大的不同,西医是设计出来的。同样,产品是设计出来的,兄弟,你要学习设计了,而不是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