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路器基本知识

楼主(2016-07-08):
断路器是配电系统中主要的保护电器之一,也是功能最完善的保护电器,其主要作用是作为短路、过载、接地故障、失压以及欠电压保护。根据不同需要,断路器可配备不同的继电器或脱扣器。脱扣器是断路器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继电器,则通过与断路器操作机构相连的欠电压脱扣器、分励脱器来控制断路器。低压断路器一般由脱扣器来完成其保护功能。 标明低压断路器电流特性的参数很多,容易混淆不清。在设计文件中,常常在标明断路器的电流值时,不说明电流值的意义,给定货造成混乱。要完整准确的选择断路器,清楚地标定断路器的各个电流参数是必要的。

1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参数 国标《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GBl4048.2—94(等效采用IEC947—2)对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使用两个概念,断路器的额定电流1n和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1nm,并给出如下定义: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1n,是指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电流,也就是脱扣器额定电流。对带可调式脱扣器的断路器则为脱扣器可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 ——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lnm,用基本几何尺寸相同和结构相似的框架或塑料外壳中所装的最大脱扣器额定电流表示。 国标GBl4048.2—94中对断路器额定电流的定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有些不同。当我们提及“断路器额定电流”这一概念时,通常是指“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而不是“脱扣器额定电流”。例如当我们选择一只DZ20Y—100/3300—80A型断路器时,通常我们简单地说其额定电流为100A,脱扣器的额定电流为80A。多数低压断路器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资料中,也一般不提“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这一复杂的说法,而只给出“断路器额定电流”这一参数,其实就是“断路器额定电流”作为“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的一种简称,似乎较为合适。也许标准中对额定电流的定义与平时使用的不一致是导致混乱的原因之一。 “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是标明断路器的框架通流能力的参数,主要由主触头的通流能力决定,它也决定了所能安装的脱扣器的最大额定电流值。在选择断路器时,此参数是不可缺少的。

2 过电流脱扣器的电流参数 断路器的脱扣器型式有过电流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分励脱扣器等。过电流脱扣器还可分为过载脱扣器和短路(电磁)脱扣器,并有长延时、短延时、瞬时之分。过电流脱扣器最为常用。 过电流脱扣器其动作电流整定值可以是固定的或是可调的,调节时通常利用旋钮或是调节杠杆。电磁式过流脱扣器既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可调的,而电子式过流脱扣器通常总是可调的。 过电流脱扣器按安装方式又可分为固定安装式或模块化安装式。固定安装式脱扣器和断路器壳体加工为一体,一旦出厂,其脱扣器额定电流不可调节,如DZ20型;而模块化安装式脱扣作为断路器的一个安装模块,可随时调换,灵活性很强,如MerlinGerin公司的NS型。 标明过电流脱扣器的电流有以下几个参数: ——脱扣器额定电流1n,指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 ——长延时过载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r,固定式脱扣器其1r=In,可调式脱扣器其Ir为脱扣器额定电流1n的倍数,如1r=0.4~1×1n。 ——短延时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m,为过载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r的倍数,倍数固定或可调,如Im=2~10×Ir。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 ——瞬时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额定值Im′,为脱扣器额定电流In的倍数,倍数固定或可调,如Im′=1.5~11×In。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

网友A:
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