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串联谐振?什么是并联谐振?有何危害?

楼主(2016-07-08):
在电阻、电阻及电容所组成的串联电路内,一定条件下出现的端电压与电流同相,整个电路呈现阻性的一种特殊现象。在R-L-C串联电路中所发生的谐振,称为串联谐振。串联谐振发生的条件是感抗和容抗相等,电抗为零

!=#,L-七=0
!0&
发生谐振时的角频率"0称为谐振角频率。
u_
因为"。=2#0,所以
/0
2"!&
/0称为谐振频率,它仅与L、C参数有关,与电阻无关。
在电感L和电容C并联电路中发生的谐振叫并联谐振。发生并联谐振时也有如下关
系:
!0=TTc
fo=2"!Lc
可见,改变(/)、L、C中的任何一个参数,都可以使电路产生或消除谐振。当L、C一定时,一旦电源频率等于谐振频率时,电路就发生谐振。而当电源频率固定时,也可调节L或C的参数来使电路谐振。
品质因素是衡量谐振电路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如电路中电抗越大,电阻越小,则品质因素越高。因此电容或电感上的电压值将比外加电压大得多。一般电感、电容谐振电路的品质因素值可达几十甚几百。所以串联谐振又叫电压谐振。在电力系统中,串联谐振将会产生高出电网额定电压数倍的过电压。对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造成很大的危害。
在电容、电感并联的电路里,如果电感线圈的电阻忽略不计,当电容的大小恰好使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同相位,即ε=0,使整个电路呈现电阻性,这种现象称为并联谐振。
并联谐振是一种完全的补偿,电源无需提供无功功率,只提供电阻所需要的有功功率。谐振时,电路的总电流最小,而之路的电流往往大于电路的总电流,因此并联谐振也成为电流谐振。
发生并联谐振时,在电感和电容元件中会流过很大的电流,因此会造成电路的熔丝熔断或烧毁电器设备等事故。

网友A:
如果电感线圈的电阻忽略不计,当电容的大小恰好使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同相位,即ε=0,使整个电路呈现电阻性,这种现象称为并联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