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VP06AD-S模拟量模块的RS485通讯求助

楼主(2016-07-09):
最近买块台达6路模块量模块型号:DVP06AD-S,想利用自带的RS485接口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块使用,由上位机按ModBus协议读取各通道的AD值,上位机按模块默认设置:地址01、ASCII通讯、7位数据、偶校验和1位停止位,单元地址H4006~H400B,就是不响应,上位机只有TX灯闪,RX不亮。郁闷啊!模块加电后,只有POWER灯亮、AD灯为什么不亮?现怀疑模块有问题(不工作啊)?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A:
台达的模拟量模块需要和台达plc配套使用!

网友A:
下次发帖,再请教问题,选求助帖,!

楼主:
此模块有独立的RS485通讯口,按手册是可以作为通用的RS485设备使用的。

楼主:
此模块和台达DTE10P模块一样是可以通过RS485协议来进行操作的,不必要和PLC连在一起使用,当作为PLC扩展模块使用时,自动将外部RS485进行屏蔽。希望用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可以作为独立的RS485模拟量设备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