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器中断用 的是三个定时器

楼主(2016-07-09):
外部输入中断我知道:X0-X5.对应I10x--I50x.
请问定时器中断用 的是三个定时器?I6xx--I8xx对应是哪几个定时器呢??
还有计数器中断有6个指针,对应的计数器是哪6个呢?
今天打开手册看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A:
你这不是求助帖,大师们一般看不到你的帖子,发帖请教问题,选求助帖!

网友A:
什么型号,哪个品牌,说明白点!@

网友B:
1、I6xx,I7xx,I8xx代表的是3个定时中断,其中xx为中断调用间隔时间,和定时器没有任何关系。

2、手册上对于计数器中断有明确说明与样例。

最后,您在看手册前首先要看看手册名是否正确,否则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另外,如果您在论坛无法得到快速应答的话,也请保持耐心,否则您是无法得到答案的,否则您也不需要在这里再发同样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求助帖,大师们一般看不到你的帖子,发帖请教问题...

谢谢,下次知道了。

三菱FX2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6xx,I7xx,I8xx代表的是3个定时中断,...

十分感谢您,原来是我的手册跟你的手册不一样,我的没这些的,只有99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