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西门子电抗器问题?

楼主(2016-07-09):
大家好,现有变频器型号 6SE6 440-2UD24-0BA1  4KW,配电抗器6SE6400-3TC01-0BD3,运行后出现下列问题;

1、电抗器的温度可达到157.1℃;

2、电抗器有会闻到烧焦气味,电抗器金属壳有被熏黄;

3、电抗器有燥声;

4、变频器未出现报警错误;

5、电机的电阻正常;

6、环境温度约27℃,在空调间。

敬请大家,提供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确定是电抗器 ,不是制动电阻?!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的电抗器比变频器小啊,!

网友B:
楼上说了,你确定是电抗器,建议楼主上传你说的那种电抗器的图片!

楼主:
这是电抗器的照片,上部安装变频器

这是变频器照片

网友C:
是不是进线的电压有点高,这样可能会有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进线的电压有点高,这样可能会有响声。

感觉像是电抗器发出的响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进线的电压有...

进线电压高的话,电抗器可能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为啥,之前用过的几套ACS800会因为进线电压高,电抗器响。

网友D:
只会对电抗器进行试验,找问题。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silly666  引用 theone...

电压 40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s...

这个电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变频输出谐波严重,电抗器铁损大,发热多、温度高,可工频运行观察测试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端加输出电抗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端加输出电抗器啊

就是加了电抗器才出的问题,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