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PLC

楼主(2016-07-09):
请问各位关于Q系列使用 置位 SET S0 写进去为什么模拟的时候没电到?只有一个 S0 其他地方也没有复位 S0 新建一个程序也是不行 。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截图上传,这样有利于大家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截图上传,这样有利于大家分析问题!

网友A:
你说的S0应该是状态继电器中的一个 S叫做状态继电器,一般用在步进状态编程内,一个状态用一个状态继电器,编程时用指令STL+状态继电器触点符号就表示进入这个继电器代号的状态。 它也可以当做普通的辅助继电器M来使用 可以实现和M一样的功能

网友A:
下次发帖如果是咨询问题,选求助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S0应该是状态继电器中的一个 S叫做状态继电器...

那为什么写进去以后模拟的时候没电到呢?求问大神

网友B:
程序中是否还用了主控指令,主控指令未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是否还用了主控指令,主控指令未触发?

没有使用

网友C:
Q系列PLC用不了步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