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锅炉几吨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07-09):
请问:锅炉几吨是什么意思啊?刚刚环保局的来问我们的锅炉是几吨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是一种土叫法,按道理蒸汽锅炉以蒸发量吨(T/h)为单位,热水锅炉以热功率兆瓦(MW)或供热量(Kcal/h)为单位,电锅炉以电功率千瓦(Kw/h)为单位

锅炉一吨是指锅炉在一定压力和一定温度下的每小时蒸发量。也叫出力,就是输出蒸汽或产生一定参数热水的能力。蒸汽锅炉就是每小时能够输出的蒸汽量,单位是吨/小时,热水锅炉的“一吨”就是代表每小时输出的热量,相当于0.7MW(兆瓦)。

网友B: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土叫法,按道理蒸汽锅炉以蒸发量吨(T/h)为单...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土叫法,按道理蒸汽锅炉以蒸发量吨(T/h)为单...

层主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