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镜的测试不知道测试的是那几个参数求助

楼主(2016-07-09):
1.用振镜扫描两条线段命名为a 和b 。其中a的起点是b的终点。在线段a和b的周围扫描一个正方形命名为c。扫描顺序是先扫描b然后扫描c最后扫描a。用显微镜观察线段a的起点和b的终点的距离。请问这是测量的振镜的什么参数尼

网友A:
关于振镜的测试不知道测试的是那几个参数求助请同仁帮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