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大神帮下忙啊

楼主(2016-07-09):
我想用触摸屏上的一个按钮同时控制两台PLC的M1线圈应该怎么设置啊?我试了把两个按钮叠到一起但是下面的按钮只能检测到按下下然后就不抬起了.....

网友A:
设备窗口通道那里不是有个连接变量吗,连接的变量用同一个变量就行了

网友B:
同意,你将变量连接同一个变量

网友C:
做个按钮写个脚本程序就可以了,控制多少变量都可以啊,很方便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