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发热故障及应对措施

楼主(2016-07-09):
 应检查触点及导线的引流线夹是否接触不良。针对隔离开关的结构,主要检查两端顶帽接触点及由弹簧压接的触点或刀口有否过热及支柱绝缘子有否劣化使其整体温度升高现象。发现故障后应向调度汇报,立即设法减少或转移负荷,并加强监视。处理时应根据不同的接线方式,分别采取以下相应措施。

    (1)双母线接线时,如果是某一母线侧隔离开关发热,可将该线路经倒闸操作,倒至另一段母线上运行。通过向调度和上级请示母线能停电时,将负荷转移以后,再对上述隔离开关发热问题进行停电检查。若有旁母线时,可将负荷倒至旁母线上。

    (2)单母线接线时,如果某一母线侧隔离开关发热,母线短时间内无法停电,则必须降低负荷,并加强监视。母线可以停电时,再停电检修发热的隔离开关。

    (3)如果是负荷侧(线路侧)隔离开关运行时发热,其处理方法与单母线接线时基本相同。对于高压室内的隔离开关发热,在维持运行期间,除减少负荷并加以监视以外,还应采取通风降温措施。停电检修时,同样应针对隔离开关发热的原因进行检查处理。

网友A:
高压隔离开关发热,造成触电融化,太危险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