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如何测量低温介质

楼主(2016-07-09):
       由于涡街流量计本身的结构和材料限制,为了减少热收缩等原因产生的漏液的可能性,主体一般装有法兰盘,而不用螺纹接头。为了避免冷热的影响,在流量计前置放大器部分采用加长管来安装。但是,有时也可根据情况安装散热片。本体,三角柱、法兰盘需使用低温材料SUS316。流量测量范围通常希望流量计的口径与普通配管直径一致。但是,往往是根据将来的计划来设计配管。当配管直径很大或使用量增加之后,会出现测量精度变差、甚至不能测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按测量范围选用涡街流量计以及前后安装的整流器以使口径一致。一般地说,可按照下面几点来选定。

       用于极低温流体的流量测量时,涡街流量计的一般特征如下:

       1、量程范围大。

       2、压力损失比较小。即使是极低温的流体,其蒸发量也少,可以高精度测量。

       3、安装导压管方便。

       4、由于可以脉冲输出,容易累积计算。

       5、由于是检测流速,流量和输出的关系为线性。

       介质我们可分为气态和液态以及固态,也可分为低温和高温以及常温,但是对于低温介质一般以液体和气体两种状态存在,对于低温介质的测量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流体的流量测量过程中,因此,这里主要说明极低温液体的流量测量。涡街流量计由于其多方面的特点,极低温流体在以上述标准定义的物性值的范围内,如果测量时没有异常的物性值变化,就能进行圆满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