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的用途、类型及主要参数

楼主(2016-07-09):
1.高压断路器的用途

    断路器用于正常运行时接通或断开电路,故障情况在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下迅速断开电路,特殊情况(如自动重合到故障线路上时)下可靠地接通短路电流。高压断路器是在正常或故障情况下接通或断开高压电路的专用电器。高压断路器在高压电路中起控制作用,是高压电路中的重要电器元件之一。

    断路器的工作状态(断开或闭合)是由它的操动机构控制的。

    2.高压断路器的类型

    高压断路器的种类繁杂,一般可按下列方法分类:按断路器的安装地点分可分为户内式和户外式两种;按断路器灭弧原理或灭弧介质可分为油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六氟化硫(SF6)断路器等。

    (1)油断路器。

    采用绝缘油作为灭弧介质的断路器,称为油断路器。它又可分为多油断路器和少油断路器。

    多油断路器中的绝缘油除作灭弧介质使用外,还作为触头断开后触头之间的主绝缘以及带电部分与接地外壳之间的主绝缘使用,多油断路器具有用油量多、金属耗材量大、易发生火灾或爆炸、体积较大、加工工艺要求不高、耐用、价格较低等特点。目前在电力系统中除35kV等个别型号的户外式多油断路器仍有使用外,其余多油断路器已停止生产和使用。

    少油断路器中的绝缘油主要作为灭弧介质使用,而带电部分与地之间的绝缘主要采用绝缘子或其他有机绝缘材料。这类断路器因用油量少,故称为少油断路器。少油断路器具有耗材少、价格低等优点,但需要定期检修,有引起火灾与爆炸的危险。少油断路器目前虽有使用,但已逐渐被真空断路器和SF6断路器等替代。

    (2)真空断路器。

    真空断路器是利用“真空”作绝缘介质和灭弧介质的断路器。这里所谓的“真空”可以理解为气体压力远远低于一个大气压的稀薄气体空间,空间内气体分子极为稀少。真空断路器是将其动、静触头安装在“真空”的密封容器(又称真空灭弧室)内而制成的一种断路器。

    (3)六氟化硫(SF6)断路器。

    六氟化硫(SF6)断路器是采用具有优质绝缘性能和灭弧性能的SF6气体作为灭弧介质的断路器。SF6断路器具有灭弧性能强、不自燃、体积小等优点。

    3.高压断路器主要参数

    (1)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是指高压断路器正常工作时所能承受的电压等级,它决定了断路器的绝缘水平。额定电压(UN)是指其线电压。常用的断路器的额定电压等级为3、10、20、35、60、110kV…为了适应断路器在不同安装地点耐压的需要,国家相关标准中规定了断路器可承受的最高工作电压。上述不同额定电压断路器的最高工作电压分别为3.6、12、24、40.5、72.5、126kV…

    (2)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是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断路器长期允许通过的最大工作电流(有效值)。断路器规定的环境温度为40℃。常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200、400、630、1000、1250、1600、2000、3150A…

    (3)额定开断电流。

    额定开断电流是指在额定电压下断路器能够可靠开断的最大短路电流值,它是表明断路器灭弧能力的技术参数。

    (4)关合电流。

    在断路器合闸前,如果线路上存在短路故障,则在断路器合闸时将有短路电流通过触头,并会产生巨大的电动力与热量,因此可能造成触头的机械损伤或熔焊。

    关合电流是指保证断路器能可靠关合而又不会发生触头熔焊或其他损伤时,断路器所允许接通的最大短路电流。

    4.断路器的型号及含义

    断路器的型号及含义如下:

 例如:ZN4-10/1000型断路器,表示该断路器为室内式真空断路器,设计序号为4,额定电压为10kV,额定电流为1000A

网友A:
我国对于高压开关在国际上已经处于中高水平,距离顶级还有一定差距,一般应用已经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