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利时LE5107L PLC 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6-07-09):
从客户那里拿到一台和利时LE5107L  PLC,但没有编程电缆,由于是8针圆口,于是翻了和利时的资料知道LE5107L采用的是8针圆口485通信,管脚5 表示RS485+,管脚6 表示RS485-,管脚7、8表示系统接地,下载口是该8针圆口,自认为RS485只需要把5-RS485+、6-RS485-引出来接到RS485模块再转RS232至电脑就可以了,奈何用AUTO THINK3.14B4编程软件挂载CPULE5107L,设置通讯口为RS232识别到的COM口,编译后下装,却显示通讯失败。因担心RS232和RS485接口模块坏了,又用modbus poll 检测了一下确认没有问题后又继续测试LE 5107L 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均采用默认,也做修改过,左右都是通讯失败,也没其它提醒。下面是操作截图。

楼主:
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2019-09-15):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