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伺服速度限制功能和扭矩限制功能问题

楼主(2016-07-10):
最近在学习施耐德伺服,有些问题没有想明白,想请教大家,其中有说的不对的还请大家指正,谢谢!!

伺服是施耐德Lexium 23系列、PLC是施耐德TM241的、编程软件是SoMachine V4.1

1、速度限制功能只在T模式(扭矩模式)时才有效;而扭矩限制功能只在P和S模式(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下才有效 ,是不是说施耐德伺服用CANOPEN模式时,速度限制功能只在用转矩功能块时才有效,而扭矩限制功能只在用位置定位功能块和速度功能块时才有效,还是说,必须把伺服模式设成速度模式或者转矩模式才可以用速度限制功能和扭矩限制功能,而在CANOPEN模式是用不了的?

2、如下图,是伺服手册P1-02的说明,按照他的意思,我想用速度限制功能和扭矩限制功能,除了参数P1-02设成11,还要用到输入口(SPD0、SPD1、TCM0、TCM1都是输入端口,用来选择速度限制和扭矩限制的来源),这样不是很麻烦吗,就不能不用输入口,直接使用速度限制功能和扭矩限制功能吗?手册上说“当使用者想要使用扭矩限制功能时可以通过参数设定Y=1将永远具有限制功能”,这个怎么用呢?

楼主:
大家有用过施耐德的吗,有知道的吗?

楼主:
论坛里有人知道吗,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2016-09-03):
通过输入点的设置改变控制模式

网友B(2020-11-26):
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C(2021-01-05):
攒点积分,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