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进制数如何转化为字节的形式输出。

楼主(2016-07-10):
各位大小,请问在Step7中,如何将10进制数以字节形式输出,比如65,以Byte形式输出。

网友A:
先转换为BCD码,然后提取各个数字,最后+30H转换为ASC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转换为BCD码,然后提取各个数字,最后+30H转换为...

 请教具体有程序代码吗,Step7语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先转换为BCD码,然后...

这个水平啊………………

I_BCD指令用起来,然后与16进制数F和F0做与操作,最后+30H不就得到了么。